关于串口的一个诡异的问题

楼主(2021-11-23):
键盘输入的串口信息显示不完全正确会有乱码,但是发送后收到的信息是正确的。这个问题会是什么原因呢。波特率设置过了,线序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怎么知道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呢

网友:
你键盘是编码模式,你显示用什么模式

网友:
键盘编码不同,最后依靠每个键盘的驱动进行统一的

网友:
软件收到编码时解码错误,回车后正确解码。感觉是软件的问题,检查设置或更换软件,串口软件很多

网友:
上图最直观,不好猜。

网友:
最好有具体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