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背光不显示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23):
使用arduino编写程序,mega板连接。程序部分写了backlight,但是还是没有亮。lcd1602后面的小红灯是亮的,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LCD1602的背光亮不亮与程序无关,只要电源VCC经10~100Ω限流电阻接15脚,16脚接电源地,背光灯就会亮。除非没有加限流电阻把里面发光二极管烧掉了。

网友:
最好上一下实物图,还有背光的控制电路,1602模块有的背光有限流电阻,可以直接接5伏点亮,这种情况就要看你背光控制电路了

网友:
lcd1602后面的小红灯是亮的" 这是啥灯?背光是PWM控制的?发电路图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