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S如何导入mathlib.h,dsplib.h等库?

楼主(2021-11-23):
ti官网下载了mathlib_c66x_3_1_0_0(芯片是TMS320C6657)文件解压至默认路径,按图上所示添加了路径,但是include以后还是报错,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路径不要包含中文

网友:
    除了导入工程,还应该做相应的芯片配置

网友:
    如果配置也无问题,可以手动导入缺少的头文件

网友:
    安装CCS时,会有很多的插件,如果少安装了关键的插件也会出错

网友:
    应该是某个库没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