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与STC89C51单片机通信,ESP8266发送的数据单片机接收不到?

楼主(2021-11-23):
最近学习APP与单片机通过ESP8266通信,ESP8266做服务器,APP能将数据发送到ESP8266,但ESP8266不能发送给单片机,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下面是代码。万分感谢

void UartConfiguration()

{

    TMOD |=0x20;      //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SCON=0x50;      //

    EA=1;           //

    ES=1;           //

    TR1=1;          //

    TI=1;

    }

void connect_init()

{

    printf("AT+CIPMUX=1\r\n");

    DelayMs(30000);

    printf("AT+CIPSERVER=1,8080\r\n");

}

//重写putchar()

char putchar(char ch)

{

    ES=0;

    SBUF=ch;

    while(TI==0);

    TI=0;

    ES=1;

    return 0;

}

void ESP8266_init()

{

    UartConfiguration();

    TI=0;             //等待发送完成

    connect_init();

}

void ESP_UART()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0;

    if(RI==1)

    {

         RI=0;

         Recive_table=SBUF;

         led3 = ~led3;

         sendByte(Recive_table);

         i++;

         if((Recive_table[i-1]=='\n'))

         {

                Recive_table='\0';

                i=0;

         }

    }

    else

        TI=0;

}

网友:
可以换一个esp8266的at指令固件试一下

网友:
    刷at指令固件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