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外部中断做一个倒计时啊?

楼主(2021-11-23):
在做一个比赛计时计分器,要设置一个暂停键。
按下后有30秒倒计时,倒计时结束继续比赛。
觉得可以用外部中断做一个,但是不知道怎么放进去。
有大佬知道怎么办吗,或者可以不用外部中断来完成

网友:
写一个子函数,里面写上开启定时器那个就行了呗,最多就是再来个按键扫描,检测那个按键是否按下,然后如果按下就触发这个定时器开关,开启定时器

网友:
编程软件写一个定时器的函数,然后根据所需时间写程序,然后烧进单片机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