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高频PCB电路布线串扰问题?

楼主(2021-11-23):
如何减少高频PCB电路布线串扰问题?

网友:
在布线空间允许条件下,在串扰较严重的两条线之间插入一条地线或地平面,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而减少串扰

网友:
在平行信号线的反面布置大面积“地”来大幅减少干扰

网友:
如果同一层内的平行走线几乎无法避免,在相邻两个层,走线方向务必为相互垂直

网友:
高频信号时钟尽量使用低电压差分时钟信号并包地方式

网友:
    闲置不用的输入端不要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