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源板画的怎么样?

楼主(2021-11-23):
欢迎指点,拍砖。

网友:
过孔最好是外径=(内径*2)-2

网友:
    1.过孔内壁太小了,我一般是内径12mil,外径20mil,看你需要选择吧
    2.铜皮走线离板边太近了,不知道你留了多少间距,这样切割板子可能会裸露铜皮

网友:
    四个整流二极管怎么不用整流桥呢?

网友:
    孔环太小了
线还没有走完

网友:
    C1 C2 C3可以对齐的, R9 R10对齐比较好。R1 R6离上边太近,R7丝印超出板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