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PI仿真走火入魔了

楼主(2021-11-23):
最近网上找的关于SIPI仿真的资源  很多都是通过candence下 不同的应用程序达到仿真目的。类似PI仿真的就有 PCB PDN analysis、PCB PI option XL、sigrity PI等等。SI仿真也是如此,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你要仿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仿真什么

电源阻抗、温升、电密

网友B:
    拿鞭子抽“

网友B:
    拿鞭子抽“说不说,说不说”
“要我说什么,你拿到是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鞭子抽“说不说,说不说”
“要我说什么,你拿到是问啊”

    这些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鞭子抽“

别打了别打了

网友C:
    用sigrity的PowerDC做直流仿真,包括直流压降、温升、电流密度等;用PowerAC做交流仿真,包括阻抗、谐振等,可以参考电巢学堂的《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视频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igrity的PowerDC做直流仿真,包括直流压降、温升、电流密度等;用PowerAC做交流仿真,包括阻抗、谐振等 ...

POWER DC  和166 SPB,自带的PDN analyze有什么区别

网友:
    自带的已经废了,换新的了

网友D:
    power DC可以仿真PCB铜皮温升、电流密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 DC可以仿真PCB铜皮温升、电流密度等

PDN也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sigrity的PowerDC做直流仿真,包括直流压降、温升、电流密度等;用PowerAC做交流仿真,包括阻抗、谐振等,可以参考电巢学堂的《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视频课程

大神,请问在power dc中参数设置一栏中,过孔,铜皮,线的电流密度标准值填多少?其中铜皮平面按照100a每平方毫米是否可行

网友:
    早上好,大家讨论很激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请问在power dc中参数设置一栏中,过孔,铜皮,线的电流密度标准值填多少?其中铜皮平面按照100a ...

个人看法,有一栏电流密度默认5A/m2,值填得很小,声为了方便显示整版电流密度梯度,就算是红色,电流应该也够。实际载流根据经验来吧(网上也有计算载流的工具)

网友:
This option is included to avoid having to include an external inverter on an input that is meant to be the opposite polarity of the external signal. By default this option is disabled.

网友F(2022-04-12):
解答什么,感觉你逻辑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答什么,感觉你逻辑不清

PDN Analysis,PI option XL,sigrity PI的区别

网友:
大家讨论的很激烈,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