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mos管的上管电压

楼主(2021-11-23):
什么是mos管的上管电压,来个老手解答下,经常听说什么上管电压 什么意思啊?详细解答下

网友:
当两个管子作为互补输出时,这两个管子在图纸上或者在线路板上的位置往往是1上1下排列的,人们习惯的称为上管和下管

网友:
对地测阻值是红的接地,黑的接测试点。 测电压就的红的接测试点,黑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