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1220使用方案可行吗?

楼主(2021-11-23):
有个项目拟打算使用ADS1220,有个方案设想不知能不能存立。
要求ADS1220能同时测量热电偶和热电阻。当测量热电偶时用内部电压基础;当测量热电阻时,采用比例测量。基准电压选择通过内部寄存器切换。ADS1220采用正负2.5V电源供电。

网友:
感觉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只是软件上需要对不同传感器的识别的算法. 最好是能够自动识别后自动切换配置

网友:
再看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