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路与异步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1-11-23):
    同步电路:存储电路状态的转换是在同一时钟脉冲源的同一边沿下同步动作的,同步时序电路的存储电路一般用触发器实现,所有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应接在同一个时钟脉冲源上,而且他们的时钟脉冲触发沿也都应一致。
    异步电路:电路中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没有连接在统一的时钟脉冲上,或电路中没有时钟脉冲(如SR锁存器构成的时序电路),从而电路中个存储单元的状态更新不是同时发生的。

网友:
    同步电路是电路里的时钟相互之间是同步 ,同步的含义不只局限于同一个CLOCK,而是容许有多个CLOCK,这些CLOCK的周期有倍数关系并且相互之间的相位关系是固定的就可以。比如, 10ns, 5ns, 2.5ns 三个CLOCK的电路是同步电路。我们现在的综合,STA都是针对同步电路的。
 异步电路是指CLOCK之间没有倍数关系或者相互之间的相位关系不是固定的,比如5ns, 3ns 两个CLOCK是异步的。异步电路无法作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及STA,如果在同步电路里夹杂有异步电路,就set_flase_path。所以异步电路只有 靠仿真来检查电路正确与否。
    注意:
异步电路主要是组合逻辑电路,用于产生地址译码器、FIFO或RAM的读写控制信号脉冲,但它同时也用在时序电路中,此时它没有统一的时钟,状态变化的时刻是不稳定的,通常输入信号只在电路处于稳定状态时才发生变化。 在同步电路设计中一般采用D 触发器,异步电路设计中一般采用锁存器(Latch)。

网友:
    一、原理不同
    同步电路利用时钟脉冲使其子系统同步运作,而异步电路不使用时钟脉冲做同步,其子系统是使用特殊的“开始”和“完成”信号使之同步。
    二、优点不同
    由于异步电路具有下列优点--无时钟歪斜问题、低电源消耗、平均效能而非最差效能、模块性、可组合和可复用性--因此近年来对异步电路研究增加快速,论文发表数以倍增,而Intel Pentium 4处理器设计,也开始采用异步电路设计。
    v异步电路主要是组合逻辑电路,用于产生地址译码器、FIFO或RAM的读写控制信号脉冲,其逻辑输出与任何时钟信号都没有关系,译码输出产生的毛刺通常是可以监控的。
    同步电路是由时序电路(寄存器和各种触发器)和组合逻辑电路构成的电路,其所有操作都是在严格的时钟控制下完成的。这些时序电路共享同一个时钟CLK,而所有的状态变化都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完成的。
    三、分析不同
    异步时序逻辑电路分析时,还需考略各触发器的时钟信号,当某触发器时钟有效信号到来时,该触发器状态按状态方程进行改变,而无时钟有效信号到来时,该触发器状态将保持原有的状态不变。
    扩展资料

    同步逻辑有两个主要的缺点:
    1、时钟信号必须要分布到电路上的每一个触发器。而时钟通常都是高频率的信号,这会导致功率的消耗,也就是产生热量。即使每个触发器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也会消耗少量的能量,因此会导致废热产生。
    2、最大的可能时钟频率是由电路中最慢的逻辑路径决定,也就是关键路径。意思就是说每个逻辑的运算,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都要在每一个时脉的周期中完成。
    一种用来消除这种限制的方法,是将复杂的运算分开成为数个简单的运算,这种技术称为“流水线”。这种技术在微处理器中非常的显著,用来帮处提升现今处理器的时钟频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同步时序逻辑电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异步时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