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亚稳态?为什么两级触发器可以防止亚稳态传播?

楼主(2021-11-23):
什么是亚稳态?为什么两级触发器可以防止亚稳态传播?

网友:
    亚稳态是指触发器无法在某个规定的时间段内到达一个可以确认的状态,一个触发器一旦进入亚稳态状态,则无法预测触发器的输出电平,也无法预测什么时候可以稳定在某个确定的电平上,此时触发器的输出端Q在较长时间内处于振荡状态,不等于输入端D。

亚稳态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触发器无法满足setup time或者hold time。

    使用两级触发器来使异步电路同步化的电路其实叫做“一位同步器”,他只能用来对一位异步信号进行同步。

两级触发器可防止亚稳态传播的原理:假设第一级触发器的输入不满足其建立保持时间,它在第一个脉冲沿到来后输出的数据就为亚稳态,那么在下一个脉冲沿到来之前,其输出的亚稳态数据在一段恢复时间后必须稳定下来,而且稳定的数据必须满足第二级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如果都满足了,在下一个脉冲沿到来时,第二级触发器将不会出现亚稳态,因为其输入端的数据满足其建立保持时间。

    同步器有效的条件:第一级触发器进入亚稳态后的恢复时间 + 第二级触发器的建立时间 < = 时钟周期。

更确切地说,输入脉冲宽度必须大于同步时钟周期与第一级触发器所需的保持时间之和。最保险的脉冲宽度是两倍同步时钟周期。所以,这样的同步电路对于从较慢的时钟域来的异步信号进入较快的时钟域比较有效,对于进入一个较慢的时钟域,则没有作用。

网友:
    两级触发器可防止亚稳态传播的原理:假设第一级触发器的输入不满足其建立保持时间,它在第一个脉冲沿到来后输出的数据就为亚稳态,那么在下一个脉冲沿到来之前,其输出的亚稳态数据在一段恢复时间后必须稳定下来,而且稳定的数据必须满足第二级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如果都满足了,在下一个脉冲沿到来时,第二级触发器将不会出现亚稳态,因为其输入端的数据满足其建立保持时间。

网友:
    亚稳态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触发器无法满足setup time或者hold time。

网友:
    倒霉采样到了某个异步信号的跳变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