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怎么画去除油墨

楼主(2021-11-23):
整面都是盖绿油的,怎么做,可以在中间画一条线,这条线是去除油墨的,就像单面板那样的去除

网友:
    开窗,在solder层画,具体的操作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A:
    把线画在楼上说的那层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线画在楼上说的那层就可以

    这条线需要画的和铜箔一样宽吗?还是随便一条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条线需要画的和铜箔一样宽吗?还是随便一条线就可以?

    什么叫做随便画一条,看你需要多宽的,自己定义,盖在上面最好不要超过导线宽度,这条线只能用图画层的线画,不能用导线。

网友:
    就是线画多宽,铜箔就露多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