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出光绘问题请教

楼主(2021-11-23):
    allegro 17.2出光绘时报这个警报?请问这个警报能忽略嘛?
如果不能忽略,怎么修改才行?是要修改板框嘛?

网友:
    可以忽略吧,17.2的设置里面需要在提示那两层里面也加入外形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種方式:
    1.把outline 的 shape copy到 design outline.(以後都要這方式.)
    2.設定.(過渡)

    2.设定是什么意思?出gerber时能不能忽略,拿来的PCB,能不动最好。

网友:
    17.x版本将板框定义在了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层,板框开槽定义在了BOARD GEOMETRY/CUTOUT层,也就是软件在17版本使用了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和BOARD GEOMETRY/CUTOUT这两个层代替了以往版本的BOARD GEOMETRY/OUTLINE层。所以出gerber的时候软件就会有这个提示,你可以按照软件的方式去做,也完全可以忽略软件的这个提示,按照以前16.x版本那样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板框定义在哪个层面这个是没有固定死的,哪怕你自己新建一个层面,将你的outline定义在新建的这个层面去,gerber设置里面的outline加入你定义的这个新建的层面都是没问题的,重要的不在于如何定义层面,而是你输出的gerber资料里面的内容不要有问题,能让工厂明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