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用途电子测量仪器-频谱分析仪是研究电信号频谱结构的仪器

楼主(2021-11-23):
频谱是一组正弦波,经适当组合后,形成被考察的时域信号。频谱分析仪是研究电信号频谱结构的仪器,用于信号失真度、调制度、谱纯度、频率稳定度和交调失真等信号参数的测量,可用以测量放大器和滤波器等电路系统的某些参数,是一种多用途的电子测量仪器。
 从基础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把频谱分析仪理解为一种频率选择性、峰值检测的电压表,它经过校准之后显示正弦波的有效值。应当强调的是,尽管我们常用频谱分析仪来直接显示功率,但它毕竟不是功率计。当然,只要知道了正弦波的某个值(例如峰值或平均值)和测量这个值时所用的电阻值,就能够校准电压表用来指示功率。
基本知识:
 (1)频率范围
 频谱工作时所能分析的信号频率范围,为频谱的选择指标,必须保证测试信号在频谱的工作频率范围以内;
 (2)输入功率
 频谱的输入功率分为平均连续、脉冲输入功率。平均连续功率是指仪器能连续输入信号的大功率值,脉冲输入功率是指频谱能测量的脉冲输入功率的值(严格遵守厂家要求的脉冲宽度,占空比参数),输入功率一般单位用dBm表示,dBm是一个考征功率值的值,计算公式为:10lg(功率值/1mw)。
(3)输入阻抗
分析仪对信号源呈现的终端阻抗。射频和微波分析仪的额定阻抗通常是50Ω,对于某些系统(如有线电视),标准阻抗是75Ω,阻抗不匹配将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甚至干扰电路运行;
(4)平均噪声电平(DANL)
平均噪声电平相当于频谱自身噪声的大小,选择与工程师所测量的小信号幅度有关,理想状态DANL越小越好,但是随着DANL越小需要的技术复杂程度越高价格就越为昂贵;
(5)前置放大器
在频谱内增加一个微小信号放大模块,可以改善系统灵敏度,主要用于测量微小信号;
(7)跟踪源
 在频谱内增加一个与频谱同步的扫频信号源。添加跟踪源后可进行标量网络参数测量。
频谱分析仪的功能大致有以下六种:
 1、频率设置。
2、基准电平设置。
 3、带宽、扫描时间、触发控制设置。
 4、跟踪发生器设置。
5、跟踪控制设置。
6、利用标记功能测量回波损耗(以dB为单位)。

网友:
频谱分析仪是研究电信号频谱结构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