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7.4原理图中的器件怎样保存到库,和16.6不一样了

楼主(2021-11-23):
请教高手

网友:
1,打开原理图

2,选择所需要保存的元器件

3,点击"Edit Part"

4,viewpackage

5,保存到自己的库

楼主:
这是之前的操作,17.4不行啊选了View/package后保存和另存都是不可用(灰色的)

网友:
我是在Design Cache里面复制,粘贴到新的库中

楼主:
也可以,就是不如以前方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