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ed2000pab仿真时,走线经过继电器,那么这段走线如何处理

楼主(2021-11-23):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如继电器开关端是交流,即弱电控制强电的话,过电流要足够宽,继电器下面最好开槽,增大爬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继电器开关端是交流,即弱电控制强电的话,过电流要足够宽,继电器下面最好开槽,增大爬电距离

大神,就是我想仿真一段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是由继电器控制。那么我是找一个继电器的模型吗?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B:
    接继电器的信号有必要仿真吗?基于什么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继电器的信号有必要仿真吗?基于什么目的呢?

做芯片测试的,一般都是用继电器控制的多

    就类似这样子,有时候也会用到走高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