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布局中,如何减少电磁干扰?

楼主(2021-11-24):
    在PCB布局中,如何减少电磁干扰?另外哪些模块应该距离主控制芯片近一点?

网友:
    对于主控制器,主要传输数字信号,所以模拟和电源部分应远离控制器;对于减小电磁干扰,需要注意匹配,去耦,布局布线,分层等问题,建议参考一些资料。

网友:
    尽量把信号走线放在同一PCB层,而且要接近电源层或接地层。电源层要尽量靠近接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