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或者DSP驱动继电器,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2021-11-24):
继电器选用松乐SMI-12VDC-SL-C,三极管用8050,二极管用1N4001,能实现
对LAMP的控制吗?R1和R2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呢?用不用在三极管基极加一个控制电阻?学的不好,不明白的地方太多!LAMP是汽车大灯。

网友:
首先要知道光偶6N137,的作用。光偶起到隔离偶合的作用。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而汽车大灯的电压是12V,通过光偶就能实现低压控制高压的目的。R1是光偶6N137的限流电阻,因为单片的电压是5V,而光偶内部的LED电压是3v,所以需要电阻R1限流分压。R2其实就是三极管基极的限流电阻。电路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控制信号使6N127内部的LED点亮,这时内部的光敏电阻的阻值变小,12v电压通过限流电阻R2和光敏电阻加到三极管的基极,这样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大灯点亮

网友:
单片机上是没有继电器的。有也是寄存器。
单片机系统一般为弱电系统。5v或者3.3v的系统。要是用单片机来控制强电系统:比如24v或者220v交流  我想你不会直接就用单片机控制吧  那么这个时候用继电器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强电了。至于为什么继电器可以那你就看看继电器的原理吧  他可以看做隔离

网友:
再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