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反激变压器的模型

楼主(2021-11-24):
我现在已经算好了
反激变压器的感量 Lp=650uH
Np=40Turns
Ns=7Turns
Naux=5Turns
图见附件。
这个变压器我应该在Pspice中使用哪个模型呢。
我用的是orcad 10.5,里面有四个模型:
XFRM_NONLIN/CT-PRI/SEC
XFRM_NONLIN/CT-SEC
XFRM_NONLIN/CT-PRI
TN33_20_11_2P90
还是四个都不能用,我要重新弄?

网友:
这个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
一种是直接调用现有磁心去仿真,k-linear等就可以,只要在里面添加上相应的电感即可。
如果需要更细致的参数仿真,可以通过orcad自带的工具,magnetic parts editor 来自行设计变压器,这样是最为方便的,也是仿真精度最高的一种方式

网友:
我当时和楼主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后来用的理想的变压器模型。现在改用saber软件,觉得不错,楼主不防一试,对于电源仿真是个不错的软件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