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VDC高压0.3mA电流会不会把MOS管的DS击穿吗?

楼主(2021-11-24):
3000VDC高压0.3mA电流会不会把MOS管的DS击穿吗?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MOS管的具体型号,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击穿的

网友:
100%击穿,还没有见过耐压3000V的MOS管。

网友:
这要看管子的耐压了,目前还没看到耐压3000V的MOS管。

网友:
    对普通的MOS管,那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