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od和Hatch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11-24):
Flood和Hatch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flood是重新计算灌注区域并重新计算当前填灌区域的外形线内障碍的所有间距,和一些注意的间距规则。Hatch则用来(用填充线)重新填充当前会话内已经存在的填灌多边形,而并不会重新计算填充填灌区域

网友:
flood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叫灌铜,是指对用(Copper Pour)画幅出来的闭合区域根据设定规则进行铺铜的一个动作。

网友:
Flooding会重新计算灌注区域并重新计算当前填灌区域的外形线内障碍的所有间距,和一些注意的间距规则。

网友:
Hatching用来(用填充线)重新填充当前会话内已经存在的填灌多边形,而并不会重新计算填充填灌区域

网友:
每次打开一个设计文件时,你应当对这个设计进行flood或hatch;这些信息是不保存的。大部份情况下,你只要简单的Hatch一下就够了。当你对灌铜多边形的修改会引起规则冲突时,或当你修改了间距规则时,请使用fl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