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制程中常见缺陷和解决方案

楼主(2021-11-24):
FPC柔性电路板的压合环境不洁净可能造成底材凹陷、断路,空气中的碎屑可能会使FPC柔性电路板表面沾上污垢,因此在FPC制程中及时清除污垢,保持环境的洁净是首要。
FPC柔性电路板的制作过程中,干膜作业不良会导致局部小面积线比较细、断路高等;丝网印刷定位不牢固、曝光不足会导致FPC重影和开裂,丝网印刷时不注意打印纸、不除掉残留墨水等会导致FPC表面不均匀。需要用定位销固定好纸张,把控好曝光时间,及时去除屏幕上残留的墨水,严格按照标准工艺进行制作是其次。
FPC柔性电路板颜色不一致、铜箔线上有黑化迹象等问题,主要是因为新旧墨水混合使用,FPC上的水未被干燥、印刷板表面被液体泼溅等造成的。做好分类,避免新旧墨混合,保持丝网印刷工具一致,检查印刷过程中电路板两侧的铜箔是否被氧化等,是保障FPC柔性电路板表面一致的重点。

网友:
FPC柔性电路板的制作过程中,干膜作业不良会导致局部小面积线比较细、断路高等

网友:
FPC柔性电路板颜色不一致、铜箔线上有黑化迹象等问题,主要是因为新旧墨水混合使用,FPC上的水未被干燥、印刷板表面被液体泼溅等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