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利用FPGA来实现抑制工频信号的干扰?

楼主(2021-11-24):
怎样实现利用FPGA来实现抑制工频信号的干扰?

网友:
    抑制的关键是搞清楚噪声传递方式,是空间辐射还是传导。
    如果50Hz噪声是空间辐射进入的,说明设计存在高阻抗输入点,降低阻抗可能会解决问题;
如果是传导,需要切断传导途径。比如从电耦合进入的,可以对电进行二次变换等等。
如果信号频段和工频不一致,可以滤波,采用陷波滤波器,或者软件滤波等等。当然在抑制不了的时候还可以采取适应的方案,就是让设备适应工频噪声,如比例双积分的ADC可以控制积分时间为50Hz整周期等等。
    总的说是可以实现的,要综合实际情况设计电路,FPGA可以满足任意数字电路的需要,外围模拟电路还需要设计。

网友:
    前置放大器设计较高增益,保证前级放大器避免工频电磁辐射就可以保证系统不受这部分噪声的影响。可以考虑对前级放大器进行屏蔽处理将前级放大器单独设计在一块印刷电路板上,并将该电路板置于金属屏蔽盒

网友:
    FPGA可以满足任意数字电路的需要,外围模拟电路还需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