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能电路的正负偏置电压是怎么计算?

楼主(2021-11-24):
如图,这个3.3V的使能电路VS_MAX_POS = 2.12V   VS_MIN_NEG = 1.95V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上电复位阈值和掉电复位阈值知道了就可以分压算

网友:
    MAX=[1.244*(12.1*0.99+7.68*1.01)/(12.1*0.99)]+15mV
MIN=[1.208*(12.1*1.01+7.68*0.99)/(12.1*1.01)]+15mV

网友:
    应该是MAX=1.244*(12.1+7.68)/12.1     MIN=1.208*(12.1+7.6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