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往AD集成库增加PCB封装?

楼主(2021-11-24):
如何往AD集成库增加PCB封装?

网友:
    1、打开集成库所在文件夹;
2、单击打开集成库文件(选择解压源文件),这个时候会在工程栏显示集成库工程;
3、然后在原理图库添加元器件,在PCB封装库画好封装,然后把PCB封装添加到原理图库的元器件中;
4、编译集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