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内部上拉和下拉与输入输出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1-11-24):
在配置单片机引脚为输入时,看到常常被设置成上拉,那么何时设置成上拉、下拉呢?具体有哪些考虑因素呢?

网友:
有时需要上拉,是指这个管脚采用MOS管做输出,漏极在单片机内部没有其他连接。上拉是指将一个管脚通过一个电阻接电源正。设置成上拉,设置成输入口。这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而在信号输入为低电平是输入端的电平应该也为低电平。

网友:
选择哪种方式的电阻 取决于要得到何种电位

网友:
上拉是指将一个管脚通过一个电阻接电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