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与STM32单片机通过wifi如何实现通信?

楼主(2021-11-24):
    最近在做一个APP,到时候要与stm32通信,要实现数据,图像同步到APP上
    ,想问一下怎么实现,协议用什么?望大牛指导一下。

网友:
    用HTTP协议进行通信

网友:
    stm32支持网络协议有点困难, 单片机加WIFI透传模块比较好。搞定串口通迅就行了。

网友:
    wifi透传,两个主从wifi模块通过串口收发数据,http你就别想了。

网友:
    在网上买一块串口转WIFI模块,一般都会提供源代码。这些源代码一般都是移植的uIP,已经实现了基本的网络协议,你可以自己实现HTTP协议或者直接用TCP/IP即可
    直接买WIFI芯片,在网上找芯片驱动,搞定硬件后自己移动uIP或者LwIP,网止资料大把;
    买块W5100芯片,然后买个无线路由器。5100已经在硬件内部实现了TCP/IP等相关协议,在官网上下个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