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材质好坏的辨别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11-24):
PCB电路板材质好坏的辨别方法有哪些?4 `. T6 e3 `( V4 v5 l

网友:
线路板的大小及厚度。客户可以根据自己产品的厚度及规格进行测量及检查

网友:
光和颜色。线路板外观都有油墨覆盖,起到绝缘的作用,如果板的颜色不亮,少点墨,说明该线路板质量是有瑕疵的。

网友:
焊缝外观。线路板由于零件较多,如果焊接不好,零件易脱落,从而严重影响线路板的焊接质量。通过仔细辨认,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