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过零检测电路设计

楼主(2021-11-24):
本设计中,可以为电机调速作为依据,在电控中主要为强电通讯作为时间参考。

工作原理:

上述强电过零检测电路,提供+5V电源。该电路可以实现对AC强电进行过零点的检测。由于L和N_IN为AC 220V的正选波,大部分电压加在功率电阻R29上后,小部分电压加在双向光耦IC8上。正选波为正向时,光耦A为正极;反向时,光耦K为正极。光耦的正向导通时,光耦发送一个零点电压,完成每次的过零采样,控制芯片通过对ZeroInt信号的采集即可基本判断出AC过零点。若L和N_IN采样电压频率为F,则经光耦处理后ZeroInt的电压频率为2F。L或N_IN、光耦输入及ZeroInt点的电压波形如下图:

各个元器件的选择和作用:
功率电阻R29,对AC交流输入起限流作用,选用15K/2W;
滤波电容C26,选用插件或者贴片,容值选用223(C26-1为备用元件,做调试用);
双向光耦IC8,选用TLP620;
分流电阻R31,可以选用贴片封装或者插件封装,阻值4.7K;
限流电阻R32, 可以选用贴片封装或者插件封装,阻值1K。
该电路的优缺点:
(1)优势:
采用强电过零,可在没有线性变压器情况下使用;
使用元件数量少,占用PCB板面积小。
(2)劣势:
要使用一个功率电阻和一个双向光耦,成本高,在有线性变压器的电控不提倡使用;
过零检测出来为三角波形,不利于软件使用(但有将近20ms的时间及足够的电压反映),
小结:
本电路经过实际验证,效果良好。但也有不足之处,仅供参考

网友:
    光耦的正向导通时,光耦发送一个零点电压,完成每次的过零采样,控制芯片通过对ZeroInt信号的采集即可基本判断出AC过零点。

网友:
    采用强电过零,可在没有线性变压器情况下使用;
    使用元件数量少,占用PCB板面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