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用DSP中的仿真(simulator)是不是都能完成每个硬件的仿真?

楼主(2021-11-24):
DSP中的仿真(simulator)是不是都能完成每个硬件的仿真?如DSP的RTDX是不是必须有实际板子加仿真器才可以使用?
还是只能完成一些算法等的仿真?

网友:
simulator只能仿真28x的内核,外设无法仿真,只能完成一些算法仿真。牵涉到外设的功能必须有实际板子加仿真器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