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有残留的线段选中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24):
如题

网友:
要查看一下这些线段的所在的层数,把层数改为走线层,和丝印层就能够选中 删除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锁住了,到router里面去删掉

网友:
    1.和你全选的不在同一层,找到那一层;2.鼠标右键第一个选项随意选择,点击之后,去点这个线段,就能选中

网友:
    1.查找FIND里面把所有的都勾选上   2.放大连接线所在位置  3.点在连接线上看连接线的属性和层数
    4.选定层数和属性,选取连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