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相比ARM、DSP的优势

楼主(2021-11-24):
FPGA相比ARMDSP来说,优势在哪里?
哪些应用场合是FPGA的强项领域?
FPGA相比ARM、DSP有哪些劣势?

网友:
ARM和DSP都是处理器,需要软件代码在其中运行才能工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PU,只有CPU而没有程序,这个系统是不能工作的。而程序是顺序执行的,所以ARM和DSP的工作速度是不可能太快的。
而FPGA是个纯硬件,内部没有代码,一旦完成配置(只需要在上电时配置一次),就可以快速工作,内部各个模块之间没有顺序问题,是同时工作的,所以工作速度可以很快。
因此,FPGA常用于要求工作速度快,而ARM或者DSP在工作速度上满足不了应用需求的场合。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