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是基于什么技术

楼主(2021-11-24):
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是基于什么技术?

网友:
可编程逻辑器件(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PLD)是可以通过外部设置(俗称“编程”)来改变内部逻辑功能的芯片,通常采用设置内部连线通/断的办法来改变内部逻辑功能。
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的缩写,CPLD是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omplex PLD)的缩写。

网友:
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主要用于工业控制。
fpga是可编程逻辑器件,用于信号处理,逻辑联合。
这个我赞成,plc是现成的产品,使用门槛低,用很直观的梯形图就可以编程,fpga只是一个芯片,外围配套的电路要自己设计,编程也比较复杂,做大系统的时候单靠fpga是不可能的,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通信,网络,还有大量的数字量,模拟量,fpga基本没戏。

网友:
1. 内部很多线开关
2. 16bit RAM实现4输入布尔逻辑
3. D触发器实现存贮逻辑
4. 内部RAM block用于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