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样设置十字大光标?

楼主(2021-11-24):
cam350怎样设置十字大光标?

网友:
在CAM编辑模式下,新建一层。
复制NC孔层到该层。
切换到刚新建的层,Utilities-->Draws to Flash--->Interactive->OK选中孔(此时已变成PAD焊盘),所有相同PAD会被选中,然后选择round,在输入框中直接输入一个直径,按OK。
最后把新建的GERBER数据转NC钻孔就可以了。

网友:
按“X”键就可以了。它有三种光标,小十字光标,全屏的十字光标,和斜45度的全屏十字光标,三种。其它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