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UG零件如何正确的转到ansys里分析?

楼主(2021-11-24):
    把所有的零件都画好了 装配也都搭在一起了 但是ansys分析要把它弄成一个整体 或者焊接到一块 或者直接合并成一个零件 求问 怎么弄

网友:
    可以用UG导出XT再导入就是一个整体了!

网友:
    ug和ansys不是可以连接的。

网友:
    可以在UG中整体导出X-T格式,也可以导出STP格式,例如workbench支持多个文件导入,最好是将UG和ansys关联,在UG中就可以打开workbench,据说可以同步更新模型,这样最方便,本人试过但关联不到,点了NX后有几个路径不知道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