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中电阻、电容、电感、磁珠的选型及应用

楼主(2021-11-24):
一、电阻应用的要点:
1、        电阻的阻值
对于阻值可以根据电路的要求计算得到。有时候计算的阻值非常用的阻值,从节省成本的角度考虑,建议采用常用阻值串并联得到。如363ohm可以用330ohm和33ohm串联得到。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避免选用非常用的电阻器件。另一方面可以构建较精准的阻值。(非常用的电阻器件一般都比较贵,不适合量产考虑)
2、        电阻的尺寸
对于尺寸厂家资料一般提供两种尺寸代码:
同一系列的电阻有两种尺寸代码,一种是EIA(美国电子工业协会)代码,另一种是公制代码。都有四位数字构成,前两位表示封装的长度,后两位表示宽度。EIA(美国电子工业协会)代码是英制代码,以英寸为单位,如0603电阻,表示长度为0.06in(60mil)
宽度为0.03in(30mil)。带电阻的公制代码为1608,表示长度为1.6mm,宽为0.8mm。一般我们常用的是EIA(美国电子工业协会)代码。

3、        电阻的额定功率
一般容易被忽略的,这是必须要注意的。电阻额定功率不够造成单板的潜在缺陷。如单板长时间运行发现,电阻R经常爆裂。特别是PHY芯片附近。如果额定电流和实际电流比较接近,则可能构成产品的潜在缺陷。
  在针对额定功率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至少要降额20%使用。

4、        电阻的精度
一般容易被忽略的。关于精度,最常见的应用就是在电源芯片上的应用。

Linear公司的ldo电源芯片为例。在这种应用中,电阻的精度直接决定输出电压的精度。如果选择5%精度的电阻,则输出电源的电压波动范围达到10%,显然无法满足设计需求。因此选择精度为1%的电阻。
总结理解要点:
1、0ohm电阻对高速电路设计有重要的意义
   2、在功耗高的路径上,如果串联了电阻,选型的时要考虑电阻的额定功率
   3、当电阻用于设定器件的工作参数时,应选用高精度的电阻
二、电容
A:电容的选型和应用
电容应用失败的案例
2-4 电容失效导致低温下硬盘停止工作
在-30度的低温冷启动测试,发现单板启动到硬件监测步骤时报错。原因是47uf的铝电解电容,该电容的工作温度范围是-50~105。将此铝电解电容换成同样容值的钽电容后,在-30度
做多次单板实验,单板工作正常。
2-5 多次带电插拔子板导致母板的钽电容损坏
在调试中,对某单板子做多次热插功能测试,发现插拔十多次就会导致母板上的钽电容爆裂。
该单板子由母板和子板构成的,通过连接器连接。由母板提供12v电源作为子板的电源。而该钽电容就是在母板靠近连接器就近布放,为12v电源滤波的电容,其标称值100uf,额定电压16v。将该电容换成同样容值的铝电解电容问题解决啦
2-6高速电路中电容应用问题导致cpu工作不稳定
1、        高速电路设计中电容的作用与分析
1)        电容的作用一——电荷缓冲池
在高速电路设计中,电源的负载是动态的,即高速运行器件的电流和功耗是不断变化的。为保证器件工作的电压的稳定,希望器件的工作电压不随电流和功耗剧烈的变化而变化,即希望器件的电压尽可能的稳定。这种情况需要一种缓冲池,以便当前环境剧烈变化时,器件的电压尽量平稳。——电容的本质就是储存电荷和释放电荷。
2)        电容的作用二——高频噪声的重要泄放通路
对于高速运行的电路而言,无时无刻不存在状态的转换。在电源传输路径上,需要将这些干扰泄放在相对稳定的地平面上,以免影响器件的工作。根据Z=1/(jwc),当频率较高时,电容表现为低阻抗,因此,可将电容作为高频噪声的重要泄放通路。
3)        电容的作用三——实现交流耦合
当两个器件通过高速信号互联时,信号两端器件可能对直流分量有不同的要求。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将信号所携带的发送端直流分量在未到达接受端前,给予滤除,即隔离信号两边的直流分量。基于电容的痛交流阻直流的天然特性。因此,电容的作用之三是实现交流耦合(AC Couple),以实现对直流的隔离(DC blocking)
2、        电容等效电路的分析
在高速电路设计领域,电容器件不是纯粹的电容,而是带有电阻、电感等成分的小电路。
ESL由电容器件的引脚电感和电容器件两极间等效电感串联而成,主要取决于封装;
ESR有电容器件的引脚电阻和电容器件两极间等效电阻构成,主要取决于电容的工作温度、工作频率以及电容本身的导线电阻
Rleak则取决于电容器本身特有的泄漏特性。
可以认为,电容器件的特性取决于电容分量、ESL分量,ESR分量及泄漏特性

1)        电容分量
案例2-7 交流耦合电容选择不当引起数据桢出错

在交流耦合中,电容串联在线路中,阻抗为1/(jwc)。容值越小的电容,对低频信号所表现的阻抗越大,使低频信号的衰减越严重。

在设计时需要注意,耦合电容取值不能太大,如果容值太大,将无法满足高速信号变化的边沿的斜率要求。在高速设计中,一般耦合电容的容值为0.1uf,这样既可以满足数据桢中可能出现的长1长0的情况,又能满足高速信号变换的要求。
2)        ESL分量
在高速电路中,应选用ESL值小的贴片电容,因此以贴片电容为例。

从表格可知,随着封装尺寸的增加,ESL值也随之增加。比较特殊的是0612封装的贴片电容,其ESL值甚至小于目前业界尺寸最小的0201封装ESL值。0612封装的电容,其长边为焊接边,连接pcb上的焊盘,相比1206封装,一方面可以更大的,更直接和pcb焊盘贴合的面积;另一方面,其内部电容体到pcb焊盘的距离也更接近,因此ESL值最小。就成本而言,在相同容值的条件,0612封装只是比1206封装只是略微贵一些。
3)        ESR分量、泄漏特性及其他信息

对于ESR设计者往往想到的都是其负面影响。较大的ESR有两个不利因素:一、根据电容损耗角正切值的定义,较大的ESR会产生较大功率p,如果p大到一定程度上,功耗预算不得不考虑电容上的损耗,这是不希望看到的。二、对于高速电路设计,往往希望电容的阻抗越小越好。一是高频信号耦合,会有衰减,而是并联在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容,提供一个低阻抗的回路。
理解要点:
1、        电容器件并不是纯粹的电容,而是带有ESR、ESL、Rleak等分量的小型电路
2、        ESL取决于期间的类型和封装,而ESR取决于工作的温度、频率、导线的电阻等
3、        大多数情况下,电容器件ESR越小,电路的性能越好,但也有例外,设计时根据需要选型。
3、        滤波电容阻抗随频率变化的分析
高速设计需要考虑高频和低频两种噪声。传统讲“低频噪声选用大电容,高频噪声选用小电容”

C和ESL越大,则谐振频率越低,即谐振频率越低,即电容对高频干扰的滤波效果越差;C和ESL越小,谐振频率越高,越适于滤除高频干扰。实际工作中,利用多种不同的电容构成一个比较宽的低阻抗频带,以尽可能地覆盖噪声频带。
B:高速电路设计常用电容及其应用要点
高速电路设计中常用的电容:陶瓷电容(ceramic capacitors),钽电容(tantalum capacitor),铝电解电容(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以及oscon电容。只有陶瓷电容是非极性电容。
1、        陶瓷电容及其应用要点

案例2-11陶瓷电容选型错误导致单板丢数据包
由于陶瓷电容的容值一般都比较小,在电源电路设计中,单独使用陶瓷电容滤波是不合适的,必须搭配钽电容、铝电容或者是oscon等类型的电容
2、        钽电容及其应用要点
钽电容使用金属钽电容作为介质,基于钽的固体特质,具有温度特性好,ESL值小、高频、体积小、节省PCB面积、容值大等特点。一般应用在需要大容量电容滤波场合。
缺点耐压和耐电流的能力较弱。一般要求钽电容的工作电压相对于额定电压降额50%。遇到以下情况电压需要降额70%以上使用:
(1)        负载呈现较强的感性
(2)        串联的电阻小
(3)        瞬变电流大

一般而言,容值越大的钽电容,其ESR往往越小。
一般地,低频采用几个钽电容并联,高频用0402、X5R类型,1uf的陶瓷电容
3、        铝电解电容及其应用要点
铝电解电容使用电解液作为介质,外壳的铝质圆筒作为负极,内部插入一块金属板作为正极。铝电容容量大、耐压高,但温度稳定性差、精度差、高频滤波差,仅使用低频滤波。
在对钽电容不适合用于较大瞬变电流的场合,而这种场合需要用铝电解电容。
在应用中,铝电解电容的电压压降额至少为20%,ESR、ESL都比较大,同时由于采用液体作为介质,在极高和极低温环境下,性能极不稳定。
从产品的长期稳定性讲,铝电解电容可能成为隐患。因为随着产品使用周期的增加,铝电解电容内部电解液逐渐干涸,容量变小,阻抗增加,滤波效果减弱。因此在高速电力设计中应该尽量避免选用铝电解电容。
4、oscon电容及其应用要点
严格地讲,oscon其实不是一种电容的类型,而是Sanyo公司的一种性能较好的电解电容的品牌

总结:
1)        陶瓷电容体积小、价格低、稳定性好、但容量小。适用于高频率波
2)        钽电容温度稳定性好、ESL值小、高频率波性能好、体积小、节省pcb面积,并且容值较大,但耐冲击电压和冲击电流能力较弱
3)        铝电解电容容量大、耐压高,但温度稳定性差、精度差、高频率波性能差,仅使用低频率波
4)        在电容应用中,应该注意对阻抗——频率特性曲线的理解
三、电感的选型及应用
与电感有关的案例
案例2-13
在电感应用于电源滤波电路时,除了考虑滤波性能还要考虑电感本身的压降
A、高速设计中电感的作用
1、        电感作用之一——通直流、阻交流
Z=jwl频率越高,电感阻抗越大,反之,电感阻抗越小
2、        电感作用之二——阻碍电流变化,保持器件的工作电流稳定
电感是用外表绝缘的导线绕制而成的、电磁敏感的线圈。当线圈中的通有电流时,线圈周围会产生磁场。当电流变化时,线圈感应出电动势,以产生与电流相反的感应电流,阻碍这种电流的变化。
3、        电感的作用之三——滤波
电平状态高速变化的信号,往往寄生有大量的高频谐波,这些谐波是影响电路工作的噪声。在电路设计中,需要构建低通滤波器滤除这些高频噪声。根据电路原理,低通滤波器往往基于电感和电容的构建。
B、高速电路设计常用电感及其应用要点

1H=1000mH=10^6μH=10^9nH
1、        高频信号用电感
主要应用于在射频信号
1)        主要参数
a.        电感值范围:0.6~390nH
b.        直流电阻:有多种直流电阻可供选择,一般地,电感值越大,其对应的直流电阻也越大。
c.        自谐振频率:可以高达12GHZ。电感值越大,对应其自谐振频率越小
d.        额定电流:几十毫安到几百毫安电感值越大,其对应的额定电流越小
2)        应用特点
工作频率小于谐振频率时,电感值基本稳定。但一旦工作频率超过谐振频率后,电感值将迅速增大,达到一定程度又会迅速减小;
在应用中,应选用谐振频率高于工作频率的电感。
对于高频信号用电感而言,谐振频率点一在1GHZ以上,因此支持很高的工作频率
2、        一般信号用电感——主要在高速信号上
1)主要参数
a.电感值范围:0.01~1000uh
b.直流电阻:有多种直流电阻可供选择,一般地,电感值越大,其对应的直流电阻也越大。
c.自谐振频率:可以高达12GHZ。电感值越大,对应其自谐振频率越小
d.额定电流:几十毫安到几百毫安电感值越大,其对应的额定电流越小
2)应用特点
工作频率小于谐振频率时,电感值基本稳定。但一旦工作频率超过谐振频率后,电感值将迅速增大,达到一定程度又会迅速减小;
工作频率低于谐振频率时,电感器件表现出电感性,阻抗随着频率升高而增大;当工作频率高于谐振频率时,电感器件表现出电容性,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减小。
因此,在应用中,应选择谐振频率高于工作频率的电感

设计需要注意,高频信号用电感和一般信号用电感额定电流都比较小,而直流电阻相对较大,不建议用于电源滤波
3.电源用电感——主要用于在电源电路里
对于电源用电感而言,谐振频率点一般在几十兆赫兹之内,该类电感是高速电路设计中电源滤波最常用的电感。
注意事项:为电源滤波选用电感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电感与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时,电感值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电感器件资料标称的电感值,是工作频率低于谐振频率的值。
2.        电感用于电源滤波时,需要考虑由于其直流电阻而引起的压降
3.        用于电源滤波时,电感的工作电流必须小于额定电流。如果工作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电感未必损坏,但是电感值可能低于标准值。
设计中需要注意,电感选型时,首先需要根据设计需求选择对应的类型的电感
例如:在高速信号线上使用的电感应该重点考察其Q频率特性曲线;为电源滤波使用的电感,应重点考察其直流电阻、 额定电流值等参数。
       在确定电感类型后,在根据设计的具体要求,结合电感的特性曲线,在该类型中选用合适的电感。
理解要点:
1、        电感与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时,需要注意防止噪声点与谐振频率点重合,以免共振。
2、        电感串联在电源电路中,需要考虑电感器件的压降
3、        针对设计需求为电源滤波使用的电感,应重点考察其直流电阻、 额定电流值等参数。在高速信号线上使用的电感应该重点考察其Q频率特性曲线。
四、        磁珠的选型及应用
A、磁珠滤波机理
磁珠的外形与电感相似,其主要功能是吸收电源、信号上的噪声干扰。
电容的滤波,其原理是在高频时构建一条通到地平面的低阻抗通道,以便将噪声泄放到底平面。在设计中,一般是采取宁滥勿缺的原则,即布放尽量多的电容,这样做不仅浪费大量宝贵的pcb面积,而且许多电容并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造成无谓成本的上升。而由电感构成的低通滤波器,甚至无法将噪声放到底平面上,其工作原理是将噪声予以反射,噪声仍在电路里四处游串;低通滤波的另一个缺陷是,其应用频率范围一般都只是在几十兆赫之内,无法有针对性地滤除某些特定频率上的高频噪声。
总结:可以看出两种滤波方式都没有真正的消灭噪声,只是改变噪声的传播路径。
磁珠的作用也是滤波,磁珠在一定频带内能反射噪声,在一定的频带内还能吸收噪声,转化为热量。
B、告诉电路设计中磁珠选型及其应用要点
磁珠的等效电路图:

磁珠的阻抗Z由电阻成分R和电抗成分X共同决定。在低频阶段,X起主导作用,磁珠主要体现为电感性,功能是反射噪声;在高频段,R起到决定作用,磁珠主要体现电阻性,功能是吸收噪声并将噪声转化为热量。这种功能的转化点就是曲线上,R和X相等的频率。
因此,转化点所在频率越高,体现电阻性频带越宽,对低频噪声的吸收能力越弱;转化点所在的频率越低,磁珠体现电阻性频带越宽,对噪声的吸收能力越强。在磁珠选型时,需要仔细分析电路上信号和噪声所处的频带,所选择的磁珠应满足:电路噪声的频带大于磁珠转化频率,以便使磁珠吸收噪声而不是反射噪声;电路的信号频率尽量小于磁珠转化频率,以防有效信号被磁珠衰减。
对于串联了磁珠的线路,磁珠的转化点频率越低,线路振荡和波形失真越小;反之越大。
除了转换点频率外,磁珠选型还需要考虑额定电流、直流电阻和谐振频率等因素。考虑电阻生成的压降问题、选择谐振点高的磁珠。
特别注意:转换点的频率与谐振频率在意义上是不同的。
理解要点:
1、        磁珠的转换点频率越低,线路振荡和波形失真越小,反之则越大
2、        磁珠的工作电流不能大于其额定电流,设计中需要考虑到由于直流电阻的存在而造成压降
3、        当工作频率高于谐振频率时,磁珠表现出电容性
4、        磁珠的转换点频率和谐振频率在意义上有所不同
磁珠和电感的比较
1、        不同点
a.电感和磁珠都可以滤波,但是机理不一样。        电感滤波是将电能转化为磁能,磁能将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电路:方式一是重新转化为电能,表现为噪声;另一是向外部辐射,表现为EMI(电磁干扰)。而磁珠是将电能转为热能,不会对电路构成二次干扰     磁珠胜!!!
b.电感在低频段滤波性能较好,但在50mhz以上的频段滤波性能较差;磁珠利用其电阻成分充分吸收高频噪声,并将其转换为热量已达到彻底消除高频噪声的目的
c.从EMC电磁兼容)的层面说,磁珠是将电能转为热能,因此具有非常好的抗辐射功能,是常用的抗EMI器件,常用于用户借口信号线滤波、单板上的高速时钟器件的电源滤波等
d.电感和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时,由于电感和电容都是储能器件,因此两者的配合可能产生自激;磁珠是耗能器件,与电容协同工作,不会产生自激
e.一般而言,电源用于电感的额定电流相对较大,因此电感用于需要同大电流的电源电路上,如用于电源模块滤波;而磁珠一般用于仅用芯片级电源滤波
f.磁珠和电感都具有直流电阻,磁珠的直流电阻相对于同样的滤波性能的电感更小一些,压降更小
   2、共同点
        a.额定电流。当电感的工作电流超过其额定电流时,电感值迅速减小,但电感器件未必被损坏;而磁珠的工作电流超过其额定电流,将会对磁珠造成损害。
        b.直流电阻。用于电源线路时,线路上存在一定的电流,如果电感或磁珠本身的直流电阻较大,则会产生一定的压降。因此选型中,都要求选择直流电阻小的器件
        c.频率特性曲线。电感和磁珠的厂家资料都附有器件频率特性曲线图。选型中,需要仔细参考这些曲线,以选择合适的器件

网友:
电阻的精度一般容易被忽略的

网友:
电阻额定功率不够造成单板的潜在缺陷

网友:
高速运行器件的电流和功耗是不断变化的

网友:
在高速电路设计领域,电容器件不是纯粹的电容,而是带有电阻、电感等成分的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