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 有自动loop获取结果的功能吗 ?

楼主(2021-11-24):
    我现在想要做一个static structure的分析,要改变材料参数,看形变结果如何。 为了完成这个目的,我现在是手动改变材料参数,然后再做仿真,看结果。现在我想知道ansys里面有没有功能可以自动改变材料参数,然后输出结果的。我看到有一个功能是这样

    可以选择参数,但是问题是他的那个输出只能是最大或者最小形变,我想要全部形变,有这样的功能吗

网友:
    用参数表啊,把要改的数值和要输出的数值参数化,再在参数表里面列举相应的材料参数,然后就可以批量计算

网友:
    输出参数设最大值就可以了,想看整体变形云图,把想看的设计点置为当前,再打开RESAUL就可以看了啊

网友:
输出参数设最大值就可以了,想看整体变形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