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走线

楼主(2021-11-24):
    我们知道负片是为铺铜用的,不推荐走cline。如果真走了呢?你有没有试过?

allegro是不会自动避让的,必须手动沿线一路做避让。下图,板图里,绿线能在蓝铜皮里走,是手动挖开铜皮的。后期cam350里要留意检查焊盘连接情况,可以看到,黑色的就是走线。

网友A:
    用dynamic shape会自动避让的,不论正负片都跟着DRC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ynamic shape会自动避让的,不论正负片都跟着DRC来。

是设置过了才避让的吗?还是软件默认移动避让?

网友B:
    負片DRC是一回事 , 問題是你有沒有搞懂為何 Allegro PCB 對負片會有限制? 你阻抗要不要管控了?

网友:
    负片没用过,什么情况下才用负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負片DRC是一回事 , 問題是你有沒有搞懂為何 Allegro PCB 對負片會有限制? 你阻抗要不要管控了?

高速板搞的太多思维限制了吧,不是所有的多层板都需要做阻抗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負片DRC是一回事 , 問題是你有沒有搞懂為何 Allegro PCB 對負片會有限制? 你阻抗要不要管控了?

    此层不用管控。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现在基本都不用负片了,PTH pad建封装好麻烦

网友:
    不设置负片

网友:
    现在电脑性能都这么好了,没必要用负片了吧,正片所见即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