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贴片电容内部阻值的主要因素

楼主(2021-11-24):
    虽然电容器是提供给主板输出电流的重要部分之一,但是其本身还是存在一定的绝缘电阻,这个设定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贴片电容不会被高压电流所冲坏,从而保护工作电路。实际情况就是在工作应用中,还是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贴片电容的阻值,要在设计安装前把控这些不确定因素就很重要了,接下来就简单讲解一下。
    影响贴片电容内部绝缘电阻主要是两个方面,分别是电容器内部电介质的电阻和外部包装的电阻,这两者合在一起统称为总阻值,而且这两种电阻正好呈现下面对立形式,中间是电容的两极。所以主要性还是由介质电阻来决定。首先就是介质电阻值和材质面积成反比,这种条件下的电容器电阻如果越小,漏电流就会越大,对于电路的影响也就越大。然后就是还跟介质的厚度有一定的关系,材质比较厚的时候,电阻就比较大,从上往下传输的电流过程就越长,时间需求更久,对产品的损耗也就越大。还有一点就是绝缘电阻还会根据贴片电容表面状态的变化来浮动,因为一些特定环境而改变板面的状态时,电阻值会产生些许的变化,但是容量如果大于0.1Uf时,那么将直接影响到介质的性能。
     更多相关贴片电容的产品资讯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前来咨询!

网友:
绝缘电阻还会根据贴片电容表面状态的变化来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