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的约束管理器一打开就全屏关不掉怎么办

楼主(2021-11-24):
第一次用allegro,操作几下后就成这个了,重启一打开也是这样的,上面最小最大化和关闭没了,windows的开始那一行也被挡住了,只能拿任务管理器之类的关掉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没破解完全。也有可能是电脑配置问题,运行的时候用管理员运行

网友:
    在窗口的标题栏单击右键也有最小最大化和关闭功能。是不是用扩展的方式接了另一个屏幕?

网友A(2023-06-2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把View always on Top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Win的显示比例调整到100%,再开就可以移动和缩放了

网友(2023-09-02):
引用 网友B:
    把View always on Top关掉就可以了

    在哪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