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的高阈值逻辑开关电路设计

楼主(2021-11-24):
求教一个高阈值的逻辑开关电路,功能要求如下图

中间问号部分应该怎么设计?后面的MOS管可以换成其他也行的

谢谢帮忙

网友:
整个用一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电阻 分压

网友:
    用比较器,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