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布线第一下总是任意角度,第二下角度才是aa或者ad设置方式

楼主(2021-11-25):
pads95布线第一下拉线出来,总是任意角度,点了一下鼠标,第二下再拉线,角度才是aa或者ad设置方式。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画线的时候右键,看一下你目前的一个布线角度状态。  这个状态显示是  斜交的。那就肯定没问题 。如果显示别的。那就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线的时候右键,看一下你目前的一个布线角度状态。  这个状态显示是  斜交的。那就肯定没问题 。如果显示 ...

第一下拉线就是与右键的设置不一样,再点一下,才是右键中设置的角度。

楼主:
换了一个图纸,还是这样,应该是pads在我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