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DSP只有AD功能不能用?而其他功能都可以使用?

楼主(2021-11-25):
有没有可能DSP只有AD功能不能用?而其他功能都可以使用?

网友:
不太可能,是不是你没有把AD的外设时钟打开,主要是查看你程序初始化,一条条的看看,现在的DSP都讲究低功耗,你不开一些外设它就自动处在不工作状态。你初始化的时候要先把启动位置一。

网友:
dsp比较单片机主要是多了硬件的乘法器还有桶形移位寄存器等硬件资源,运算的能力要比单片机强悍很多。
dsp做图像识别是需要软件编程,要有算法的,一般也都是c语言,要自己写。目前做做图像识别的dsp一般都是用dm642之类的dsp

网友:
再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

网友:
再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6 w; 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