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系统在数字系统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11-25):
数字系统是指采用数字技术处理或者传输信息的电子系统。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英文缩写,是一种数字器件。目前有不少数字系统中使用了FPGA这种数字器件,可以在PCB设计和焊接完毕之后,仍有修改内部逻辑的可能,并且在系统较为成熟之后,可以将其设计成全定制专用集成电路(ASIC)。

网友:
数字前端开发指的是模数转换部分吧,fpga是处理数字信号的器件,不能接收模拟信号,所以需要外加ad转换,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供fpga来处理。 包括做机器视觉的,好多用的是模拟相机(非我们平时的数码相机),经过高速ad进行模数转换,之后传到数字信号处理器中处理,可以用fpga来处理,外国有人使用fpga做的ip相机很牛的,其处理速度是专用dsp的5倍。 工业上需要将好多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温度、压力、速度……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之后,才能交给工控机进行处理,所以我感觉数字前端开发应该是模数转换部分。

网友:
数字系统是指采用数字技术处理或者传输信息的电子系统

网友:
好多用的是模拟相机(非我们平时的数码相机),经过高速ad进行模数转换,之后传到数字信号处理器中处理,可以用fpga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