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电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11-25):
如插入的电路图,为什么要把0电位点接到那里,我们平常画图时,如果有电池画入途中时不是都不要地的吗,而且仿真结果很奇怪,V(B)=1.075V,不是B点在电源的负极,应该是0电位吗

网友:
不是电源负极就是0电势,而是相对于地来说的,地是在R1与R2之间,R2有压降,所以Vb=0-V(R2),其他的都是相对于地而言的。

网友:
1.电位,和电位差的概念你要明白,电位是可以变的,选择不同的参考点,电位是不同的,而两点间的电位差是不变的。
2.PSpice仿真必须要有个零电位点做参考点,这个是必须的。至于,零电位点选择哪,一般是根据个人来设置的,没有什么规律吧!

网友:
电路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