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时钟线为什么可以不加上拉电阻呢?

楼主(2021-11-25):
SD卡的时钟线为什么可以不加上拉电阻呢?

网友:
因为时钟是输出信号,而输出信号就可以不需要加上拉电阻的,可以加负载接后级电路。

网友:
牛,一般上拉都加上了

网友:
    SD卡或者EMMC的标准里CLK都不加上拉,一般设备端都有内置上拉电阻,有些主发送端也有上拉,SD卡时钟速率最高能到50M,不外接上拉也是为了保证更好的信号完整性,避免线路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