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TSOP封装?有特别要求吗?

楼主(2021-11-25):
怎么制作TSOP封装?有特别要求吗?自己做的总是尺寸不合适。

网友:
TSOP封装结构包括引线框架和塑封于引线框架外的塑封体,所述的引线框架包括多个引脚,所述多个引脚中至少一个引脚为加宽引脚,用于散热,所述塑封体内设置有基岛,用于贴合芯片,所述基岛与所述加宽引脚相连。

网友:
多画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