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指针将字符串存放到高128字节?keil该怎样设置?

楼主(2021-11-25):
unsigned char *str = "abcdefg";
.....
printf("%s\n",str);
运行结果可以在keil的uart窗口里显示结果,查看了str指向了0x7d。想把字符串放到高128字节里,在定义变量时用了idata,即:
unsigned char idata *ste;
.....
printf ("%s\n",str);
结果没有显示。
在keil里设置了存储模式为large:varabes in PDATA也没用

网友:
查单片机资料,里面有描述

网友:
用指针仿真idata应该是可以的。区分在于汇编里面针对idata用的是寄存器间接寻址,

网友:
用  _at_ 关键字
[memoty_space] type variable_name _at_ constant;
例句:
xdata unsigned char text[20] _at_ 0x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