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设置元器件或走线到板边的距离为至少3mm,约束条件怎么设置?

楼主(2021-11-25):
allegro软件可以设置package keepin和route keepin约束条件,设置起来比较方便。但针对altium Designer如何设置元器件到板边的距离、如何设置走线、覆铜到板边的距离?
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但我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一个可行的设置方法?求设置方法,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快捷键D+R,Component Clearance里边,
Minimum Horizontal Gap,就可以随意设置元件的最小间距。

网友B:
加一个元器件到板边的距离3mm的约束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元器件到板边的距离3mm的约束规则

具体的这里的参数怎么填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D+R,Component Clearance里边,
Minimum Horizontal Gap,就可以随意设置元件的最小间距。

谢谢回复。请问元器件、走线到板边距离的约束条件在那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元器件到板边的距离3mm的约束规则

具体的这里的参数怎么填写呢?

板框层添加约束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元器件到板边的距离3mm的约束规则

具体的这里的参数怎么填写呢?

板框层添加约束规则,下面对象也可以修改为pad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这里的参数怎么填写呢?

在规则管理器中添加板框层约束规则,可以将下面的对象改为焊盘和走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的这里的参数怎么填写呢?

图片上传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板框到所有规则

板框到所有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传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传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收到,谢谢!

客气了 相互学习

网友:
最简单的,画一个Keep_Out 的框,只再框内布线就好了

网友:
    在这里设置